请教个问题:三极管反向

楼主(2008-04-19):
RT

一模块内部单片机TXD脚需要反向一下接到临一模块,我直接串个电阻接9014反向.

一个同事说这样不可靠,因为无数据时,三极管始终导通,时间长了可能会坏.

我认为如果是工作在放大区,有可能,但9014饱和导通,这个应该没问题.大家认为如何?

另外请教一下还有什么简单低廉可靠的方法实现这个功能吗?

网友A:
三极管始终导通,时间长了可能会坏?

损毁不损毁和功耗及温度有关,系统工作的时候器件不都是处在工作状态,恐怕导通的三极管不止几个了,不过费电是肯定的了

网友B:
不过流不过压不过热

导通一年也不会坏。

网友C:
长时间导通会坏?

!@%#%^%^&(&()*)_(_)+
晶体管电源开关都别用了;人类直接告别模拟时代,进入数字时代了

楼主:
谢谢

呵呵,谢谢各位热心捧场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但如果长时间工作在放大区,管子压降功耗就相对大了,这样会不会不可靠??
有数据可以证明吗?

网友C:
你的晶体管收音机就工作在放大区。

听了10几年,烧了吗?

楼主:
多谢

呵呵,我有些想当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