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

楼主(2008-04-19):
图中输入加一个三极管有什么作用?地通过一个二极管隔离?

网友A:
扩流,二极管起撒子作用啊?

网友B:
三极管估计是预降压,以降低7805的发热量

楼主:
好像不对,FMMT722工作在开关状态

网友C:
那个二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楼主:
高手,回答啊

高手呢

网友D:
二极管是防电源反接用的

网友C:
如果二极管是防止电源反接用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多余的

因为如果接反了那个三极管就不会导通啊?

网友E:
三极管看起来是多余的

防反接有二极管就可以了。

三极管可能用于限流的,但电路不能这样设计。

还有一个可能是当输入电压低于某个值时,三极管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