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场效应管的内带二极管作用

楼主(2008-04-20):
请问各位高手:场效应管的内带复合二极管 是什么二极管? 并且起什么作用??谢谢指教

网友A:
这个二极管是生产工艺自然形成的,不是专门设计出来再做到管子里的。
其特性,允许通过的正向电流一般与场效应管相同,反向耐压当然就是厂效应管的耐压。其速度比普通二极管快得多,但比专门设计的高速二极管慢一些,看看dataasheet里这个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等等参数就知道了。

网友B:
是PN二极管,寄生的
在典型的H桥电路中,可用做续流;相对双级,是一个优点,但此寄生PN管的内阻较
大,在大电流情况下,功耗大,所以在流大电流时,外接二极管续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