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放大电路

楼主(2008-04-20):
请问这个电路放大倍数为何是100倍。那个Rp有什么用。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A:
Rp在那里!!!

网友B:
看不懂,还是等AWEY老师来分析

网友C:
放大什么信号?频率多少?

如果忽略电感,电容的影响,100倍肯定是错误的。

楼主:
Rp电阻

Rp就是那个1K的电阻。我觉得放大倍数应该是1。

楼主:
电容5.6p

电容应该就是一个前馈电容

网友D:
Rp

Rp是输入信号为低频大电流的输入保护

网友E:
这既有正反馈又有负反馈的怎么算放大倍数啊?

网友F:
RE 8楼

一样利用虚短和虚断

网友E:
那放大倍数就是-516

根据9楼的提示:
  Uout*33/(33+17000)=-Uin*3000k/3000k则A=-516
对否?

网友G:
这既有正反馈又有负反馈的怎么算放大倍数啊

分离反馈网络,画出信号流图,然后判断正,负反馈系数随频率的变化,哪个反馈系数大,就算哪种反馈~~~

不过一般负反馈系数必须远大于正反馈系数才能用嘘短,因为运放要在深度负反馈下面嘘短才成立。

而且要注意运放输入、输出阻抗随频率的变化对反馈网络,反馈系数造成的影响。

网友C:
放大倍数=-1.0038899039311604880061295455885

网友E:
awey 是怎么算的?

把算式写出来吧,我学习学习.

网友C:
如果33欧换成0,放大倍数就是1

33欧与17K比较 接近与0了,所以放大倍数接近于1.

网友H:
反向器

不考虑感抗,则放大倍数为-1,就是个反向器嘛!

网友I:
说的对

楼上的说对了

网友E:
那33电阻和17K电阻起什么作用?

要它们与不要它们有何区别?

网友J:
想听听Analog921的高见

网友E:
知道了

Uo*33/(33+17k)=U+
Uin-U+=U+-Uo
Uin+Uo=2U+=2Uo*33/(33+17k)
A=Uo/Uin=17033/(17033-66)=1.0038899
只是还是不知那两个电阻有何用?

网友K:
不知道干啥的,引入正反馈?

网友L:
交流信号

33欧提供的电压 好像是用来放大交流信号的负半周期的.

网友M:
想知道该电路的工作位置。

(信号类型等)
1。L,对高频段为高阻(输入隔离)
2。C,对高频段为低阻(负反馈量大-----通频段要计数)
3。33ohm,设计意图并不仅是为了
Uo*33/(33+17k)=U+
Uin-U+=U+-Uo
Uin+Uo=2U+=2Uo*33/(33+17k)
A=Uo/Uin=17033/(17033-66)=1.0038899
中的A是不是1。0038899。。。。。。。,
而是为了得到一个小小的正反馈,
4。1K可以理解为:保护,防浪涌。(两个3M,都是高阻,如果布线等原因,可能由某些杂信号损坏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