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有些微热,有点担心

楼主(2008-04-21):
我用的是LM348  (内有4个人运放,+24 -12V供电,电路只用了2k和6.8k的两个反馈电阻)

刚做好PCB板,接上电路后开着,过一会后运放有些微热,正常工作。几个小时后还是微热,工作正常。

我担心再长时间运行会不会对运放有损坏。

我只接了1个运放,还有7个运放没接上去的。

请教

网友A:
“微热”是多热?

手指背能够放上去一分钟以上,就不会损坏。

楼主:
暖暖的感觉

用手指背 贴在别的芯片(5V供电)上是凉凉的   贴在运放上有点暖暖的    是不是运放的供电电压比较大的缘故   手指背应该可以放1分钟的

网友B:
问题应该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