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电源地跟信号地可以共用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4-21):
一般只分模拟地和数字地,最后点接

楼主:
也就是说:如果都是模拟信号就可以共用了?

网友B:
对于同一参考点的地可以这么说。

网友C:
不是这个分法

就像是说一个人是男人还是农民。

网友D:
请away老师指导下应该怎么分,怎么连接,我也很想知道,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