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测电流波形

楼主(2008-04-22):
电路图很简单,是个压控电流源:
现在想看一下在负载是个大电感的情况下,负载电流对控制电压的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应该怎么做(负载电流在0-3A之间变化)。有人建议用电流互感器,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型号,以及价格问题。或者在负载上串一个采样电阻,然后用示波器,不知道要多小的电阻合适,好买不?
另外,希望给些建议,怎么改善电流响应的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比如稳压管取多大合适。或者有其他电路实现相同功能(不要太复杂)。小弟谢谢各位大侠^_^

网友A:
这个电路应该不是线性工作

不是线性工作,测量幅频和相频特性就没有多大意义。

楼主:
静态特性测过了,感觉线性度还可以

下面是电压从零到最大,再从最大到零测得的曲线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呀,5555555

怎么没人帮忙呀,5555555
是太难了还是太简单了

网友A:
不是太难也不是太简单

是对你的问题很困惑。
既然能够测量静态特性,怎么会不能测幅频相频特性?
静态测量用你用两块电表,测幅频相频特性用个双踪示波器就可以很直观地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