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降压法能共地吗

楼主(2008-04-22):
1,如图,开关代替MCU
2,所有的RC电路地相连。
3,请问可以地相连吗?需要注意什么?
4,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不行!充满危险,如果有一组输入电源极性(L,N)不对就会出问题.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怎么想的

三个整流桥“负”输出端等电位吗?接到一起强制它们等电位有没有电流?

网友C:
基本原则:用到全桥的话,所有的正、负端都不能并接

否则肯定会有短路的回路的

网友A:
这样就可以.

网友D:
t.jm:你的图好象还有问题

当N为正,L为负时,相当于两个稳压管并联,12V稳压管将没电流流过

网友A:
是呢.6V电流增加,12V电流减少,好在没短路.

网友B:
再说一次:这样的RC降压电路很危险

最好不用。

楼主:
谢谢各位

各位好:我的想法是:当RC降压法时,是恒流,当我需要用一个单片机(EM78P153)来带144颗LED灯,所以需要几个RC降压,但是只能用一个单片机,(也就是上图开关)如果不共地的话,那肯定是无法去控制其它几路的LED灯.所以再想详细请教各位:
1,TO t.jm:会出现什么危险.
2,我是做LED行业的,我们的LED控制基本是用RC,因为LED灯也不需要太大的电流,以前从来没有将几节RC共地用过,这次想省用IC,所以大胆的提出了这个方法.
3,TO:maychang能详细说明一下有什么危险吗?
4,TO:xwj;能分析一下哪里,什么情况下会短路.

网友E:
re

5楼用电容分压的电路原则上是没什么问题的,只是负载能力不够,后面稳压管最好取消,在后面串一个LDO比较好,这中电路确实不要给数字电路供电,不安全,但在某些小负载电路的地方,希望电路简单的时候可以用(比如做个分配器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