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一个关于运放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8-04-25):
在设计模拟电路时经常给运放提供正负电源,正电源的功率可以理解

但是副电源的功率应该则末理解呢,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经常使用

转换芯片把正压转成幅压,但是功率有限,所以一致困惑

网友A:
和正电源是一样的

负电源功率同样为负电源电压乘该电源输出电流。

网友B:
chuandaoxy !请教了。

我是一个中职学校的实验室管理员,想做个手持测量仪器。
请教方案:如何用一颗锂电为运放提供+-5V或+-12V的电压,有什么易于购买,效率又不至于太低的器件吗?目前我熟悉的只有34063,但是用它做电压翻转好像很不舒服,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用的片子,谢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t=2939225&tp=%u5982%u4F55%u7528%u4E00%u9897%u9502%u7535%u4E3A%u8FD0%u653E%u4F9B%u7535%uFF1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