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55定时器

楼主(2008-04-25):
大家好!那位高手知道,我用555定时器做的单稳态触发器,做定时器用地!麻烦说下 在稳态时 它输出时高电平 还是  低电平!
我 查过几本书,有低说时 高  ,有低又说时  低!
怎么回事啊! 还有说 高低 时可控制低!又没说 怎么控制低!

 我 不懂! 告诉下!  谢谢!!!!谢谢!!!

网友A:
稳态是高还是低,由电路设计决定

楼主:
已经 出来勒!

高低可自己由输入来 设定!具有  反向  地功能! 谢谢楼上第!

网友B:
可能是这样

单稳态的输入有效如果为低电平,那么输出就为高电平,若是高电平有效,那么输出就为低电平有效,查一下数字电路这本书,上面分析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