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D9822和USB接口问题?

楼主(2008-04-26):
请教,现在想要用AD9822转换后的数据通过USB传送到PC机。问下AD9822的时序信号SDATA、SCLK、SLOAD是和USB怎么连?还是由CPLD来提供?多谢了!

楼主:

高手出招相助啊!

网友A:
需要一个MCU把数据先接下来,然后再变成USB借口。

楼主:

楼上的兄弟能不能再说详细些?我要给AD9822的三个引脚提供时序,片上资源有CPLD,usb芯片,后台的PC机。多谢了!

网友B:
这个不好帮你的,比较复杂

牵涉到具体芯片的软硬件设计。

楼主:

这么说吧,就用CPLD的时序能不能给AD9822提供工作时序?

网友A:
自己对照下时序图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