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较少的口线识别拨码开关的状态

楼主(2008-04-28):
(无正文)

网友A:
方法有多种

简单的,可以扩展一片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芯片。

网友B:
或者来个译码器什么的

网友C:
用芯片内部AD转换,不算公共地一条线就够了.

楼主:
re

很愚钝,3,4楼的方法我没想明白。哪位能详说下

网友B:
刚才说错了,是编码器

   举个例子  :比如“00001000”就是“100”
不知你是否只要识别一路?如果是就可以使用这种方法

网友D:
4楼的有创意

但识别不了是第几位

网友E:
用个8-3编码器

楼主:
re

因为要识别出256种状态,所以现在只能明白2、8楼的方法

网友B:
其实用4楼同志说的AD法!

   只要一根线就可以了,只不过软件实现比较麻烦一点,要建立一个查找表!

楼主:
多谢楼上

我也有用AD再查表的意思

网友D:
呵呵,长见识

现在恍然大悟:用不同的上拉电阻是可以实现单线测量的。

网友E:
用AD的方法太占资源了

而且许多的MCU还没有AD

还有一种方法是用RC震荡器测频率的,不用AD,占的资源小,价格低廉。
开关改变震荡器的电阻值。

网友F:
搞个AVR的T26L才4元,AD有11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