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CCD输出的模拟视频信号来判断是彩色还是黑白状态

楼主(2008-04-28):
想从彩色转黑白CCD输出的视频信号来判断是彩色还是黑白状态

网友A:
好像彩色有个什么色彩同步!

   好像彩色有个什么色彩同步!

网友B:
判断色副载波的有无即可

网友C:
不对啊

俺用过的ccd是RGB三权分离的

楼主:
有什么芯片可以判断吗?

有什么芯片可以判断吗?

网友D:
4.43MHz的色度副载波

将它滤出来,再检测它的幅度来判断

网友E:
同意六楼

同意六楼。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