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有6脚封装的3输入的或门电路?

楼主(2008-04-28):
我最近看到一块板,上面有个IC经分析是或门电路,非常小的6脚封装,没有型号,只打着CZR字样。不知有谁知道具体型号没有?或者有没有类似的或门电路。输入电压最好低一点,比如一点几伏还能工作。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用三只肖特基做一个就行

楼主:
很高兴有人回复我

很高兴有人回复我,非常感谢!强调一下我找的是3输入的或门。最好是只有一组的,6个引脚的那种!还有2楼说的不知能不能提供一个电路给我?谢谢!

楼主:
求助呀,自己真的找不到了!

居然没有人理我,自己顶起来!

网友A:
不知道是否满足LZ的要求?

网友B:
用普通的二极管也可以做

网友C:
单只与门,或门

楼主:
终于被我找到了!

换了好些关键词,终于被我找到样板电路上一模一样的3输入正或门了。型号是SN74LVC1G332。我也想过用二极管做,但会有压降的问题。当然可以加个比较器去做,但这样电路就比较烦琐了!在此还是感谢各位!还有就是有空也到我的论坛来踩下www.52mcubbs.com。我们有免费的HOLTEK单片机入门讲座,用语音的。

网友C:
原来"1G"="yi ge"="一个",晕,老外怎马也用起拼音了拉,哈哈

搜"SN74LVC1G",会有其他惊喜,学了一招,谢谢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