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图中D1 C1 C2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8-04-29):
(无正文)

网友A:
PD0是接哪的?

网友B:
瞎掰的电路

D1,C1用于高压尖峰的吸收,可这里哪来的高压尖峰?

网友C:
不说明具体应用情况,无法分析

PD0到底接什么电路?LED1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二极管?……

网友D:
看不明白,电路图有误?

楼主:
这个电路当然不是什么经典电路,有可能还是一个错误的电

请问:如果存在高压尖峰,D1 C1 如何吸收,能讲讲原理吗

网友E:
多余

钱多乱来

楼主:
砖:我对吸收尖峰的理解

既然是尖峰,也就是说时间很窄,窄到什么程度呢,窄到当高压尖峰到达电阻R1的右侧时VCC已经是正常的电压了,这样尖峰会再通过D1回到VCC,,请大侠斧正,,

网友F:
回楼上

根本不存在什么高压尖峰,分析什么?

楼主:
学习一下,假如以后碰到尖峰的话也好处理呀

网友G:
的确没什么用

纯属浪费!

楼主:
谢谢,我上面关于吸收高压尖峰的理解对吗?

网友F:
回13楼

错误。

楼主:
哪位有空给讲讲高压尖峰的吸收,,,最好从本图讲起,谢

网友H:
吸收高压尖峰

其实就是电容对电流重放电,但是这个放电是要通过二极管来实现的。o

楼主:
哪个电容用来吸收高压,如果说电容暂存能量的话

那释放这个能量只能通过LED来释放,那样的话D1也没有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