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大家是用什么方法消除AD的offset error和Gain error的?

楼主(2008-04-29):
硬件 or 软件?

楼主:
查资料看到

说不像INL和DNL,AD的失调和增益误差可以通过软件修正,请问一下,论坛里有没有相关经验的工程师,请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因为INL,DNL,offset error和gain error是AD直流参数

关系到对直流量测量的精确度的问题,所以很关心offset error和gain error对结果的影响以及这两个参数的修正。

楼主:
有没有大侠指导一下啥~~

网友A:
~~这里你最厉害,你不懂,其他人更不懂

楼主:
楼上的兄弟~

玩笑开大了~~~~~~

网友B:
硬件的方法可能不可行,还不如找个更好的AD

软件的方法一般是调校,用标准的输入电压测到的数值,保存在EEPROM中,实际测到的数值根据调校值做修正。

但软件调校的方法一般用于整机的参数修正,很少单独对AD做修正,因影响整机精度的参数很多,不单单是AD。

网友C:
软件修正,一般根据公式计算就可以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