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信号怎么耦合衰减的最少?

楼主(2008-04-29):
在对讲系统中,要把这条线路上的音频信号,耦合到另外条线路上。
这两条线路直流电平都是5V,如果用一个10微法电解电容或者是1微法的无极性电容来连接这两条线路,我实测了 本来有振幅10V的信号,串了个电容后(电容两端的电压)变成振幅2伏了,得到的后果是通话声音变小。
   如果减小电容的容量,信号源的振幅减小的不明显,但是耦合过去的信号非常弱。通话声音同样很小。
   问题就是这样,我要求是耦合后音频信号还是和原来差不多,有什么诀窍呢?谢谢不吝赐教。
   今天拆了个SANYO的普通LCD免提电话机,本来想学学它里面是怎么做到的,可是它是通过三极管直接挂到电话线上了。

网友A:
增加负载阻抗,减少源阻抗。
如果不能改变源和负载阻抗,最大功率传输发生于源阻抗与负载阻抗相等时,往往需要变压器进行阻抗变换。
如果不想用变压器,那就需要增加一级放大。

“本来有振幅10V的信号,串了个电容后(电容两端的电压)变成振幅2伏了,得到的后果是通话声音变小。”
电容两端电压不是信号源振幅。

楼主:
语音信号是双向的,怎么实现放大?

谢谢 maychang。你真的是无处不在啊。
1 变压器可以用,能讲讲怎么进行阻抗匹配?
2 双向怎么放大?有什么器件可是实现。

楼主:
部分问题解决了

通过降低负载阻抗,可以使信号的振幅还是很大。哈哈。
本来还不知道是这个原因的。太感谢大虾了。

网友B:

直流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