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有没有名字啊!

楼主(2008-04-29):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有没有名字啊!
有人说是采样保持电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楼主:
怎么不回答啊!

楼主:
终于有人回答了!

圈圈能不能说一下电路的工作原理啊.

网友A:
有个控制脚,控制那个FET的导通

当它导通时,跟左边的电路接通,电荷存储在电容C2上;当它截止时,电容C2存储的电荷维持输出电压一段时间。

左边的部分,从参数上看,应该是积分器。

楼主:
还是好多不解啊!

我在网上找了好久啊,找的采样电路和这个有好大的区别.主要有:
1.电路的输出应该在第二个运放输出端啊?
2.C2应该接地的啊?
3.第二个运放怎么和第一个运放连起来了啊?

大家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啊.先谢谢圈圈.

网友B:
电路不画全,不好分析的

第一个是积分器
第二个还是积分器

第二个积分器在MOS关断时,时间常数远大于第一个,而且是对地积分,可能是
积分调0电路。当第一个积分器输出平均值不为0时,通过它可以调整到0。

楼主:
哦,谢谢awey

好像明白了一点点.

网友A:
哈哈,看来怎么理解都行,积分器本来就是保持输出不变的

看实际的电路是用来作什么的了,参数不一样,电路的作用也会相差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