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上传图)毕业设计难题-op07放大器 全图

楼主(2008-04-29):
以前做项目只做单片机,ARM,没有或很少涉及模拟电路。现在做毕业设计要用到应变电桥和PT100的测温,要用到放大器,我选择op07,可是电路搭好了,并没有像预计那样的工作,测量各点电压,发现电压值不合情理!电路图如下
末级放大器正反向输入端应该电位相等或相差不大,可是实际上测量的相差很大(1V),中间的电压跟随也没有像原理那样,输出和输入相差大于可以接受的程度。
怎么回事啊?放大器接法不正确,还是一些关键点我忘记了。

重新更正一下,把全部电路传上来,去掉了中间电压跟随级,
15和14楼说有很多错误,很抱歉,我是菜鸟,我没有搞过模电的东西,是原理性的麻烦您指明,我看书也好有个重点!
谢谢大家

楼主:
补充

我让7、8、5脚全部悬空,难道是这个原原因吗?

网友A:
若是双电源供电的`那就不能空脚~

网友B:
?

哪个说的?

网友A:
我说的`要不你弄成双电源供电看看`

网友A:
还有你中间的那个运放`貌似不是电压跟随用了`已经起了放大作用了`

网友B:
楼上

向您请教一下为什么在双电源供电的时候1.8.5脚不能悬空

1和8是失调电压调零用的

5脚是NC

网友A:
你看你自己写的是7脚`看清楚

网友B:
会不会是共模信号太大了?

楼主的共模信号的大小是多少?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

出来冒一个泡ya~~~~
楼主的共模信号的大小是多少?

网友A:
哈哈`一直把LS的当成LZ了`

网友C:
输入不明确

“应变电桥和PT100的测温”
记得应变电桥是测力的

输入端到底是个什么电路?

另外,不管是应变电桥还是PT100,都是低阻抗的,没必要用两个跟随器缓冲。

楼主:
答楼上问

更正 是1、8、5脚悬空
回复六楼:我觉得中间级是跟随电路。反向输入端的窜入电阻,和不串没有太大区别。
向7、楼和8楼道歉!
回复9楼和10楼:抱歉,电脑不是我的,使用不方便,不能及时回复。共模电压不到2V,应该测量值为1.2v,可调!
回复12:后来我也想到中间级没有多大作用,可是已经作上了,所以就带来,现在做的的是PT100测温,电桥那个放后了,
谢谢大家,给我了很多启发,我在搭个电路试试

网友C:
最好将前面的电路也画上

这个电路看不出IN1,In2的直流偏置是多少

网友D:
图很乱,而且有不少错误,建议先把图整理好再贴出来

网友E:
楼主还是看看模电书

电路里面有很多错误,楼主还是看看模电书吧

网友C:
不要被电桥困住了思维

你的电路与电桥无关,无非就是用一个电阻与PT100分压来测温,因有直流成分,要将它减去,还要有放大。

图中的R3去掉,放大倍数=R1/(R8+R11||R21)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