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jfet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8-05-05):
打算设计一个小信号jfet放大电路 输入信号频率只有0-20Hz 供电电压只有5v 增益要达到10(输出与输入电压之比) 有什么比较好的jfet管子推荐么 本人用pspice仿真 采用简单的自偏压电路 尝试一些管子 但是它们在低频都达不到要求 只有到了1KHz以上 增益才达到10 有什么更好的电路可以实现么 谢谢大家

网友A(2011-10-15):
频率高,反而增益大?
不解,
期待

网友B:
两级直接耦合应该可以达到

网友C:
20Hz的信号,要求电压增益达到10倍,随便什么管子都可以做到,一级放大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