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提高过零比较器精度的办法

楼主(2008-05-05):
输入频率为几个K赫兹的正弦信号,仿真选了运放OP27和TL082做的
在反馈回路中加入一对1N4731稳压,因为不知道双稳压二极管的型号,所以用这个代替
但是仿真结果实际过零点和电平跳转点之间距离还比较大,势必为后续电路带来不小的误差
请问有无比较有效的提高精度的方法,或者是输入偏置电压非常小的运放
另外注意到一个问题——在采用双电源供电时,电平转换点的误差相对较小,但是后续电路为接入单片机处理的TTL信号,请问有无方法直接将这种正负的电平信号转换为TTL信号的方法或芯片?

网友A:
个人观点

1、延时是必然的,任何运放都有延时,关键看你允许的延时有多久。
2、要延时尽可能的小,有几个方法。
a)使用微分电路,将相位提前。——此方法用于信号频率幅度稳定的情况。
b)使用高速运放做一级低增益的放大,再用高速运放整型成方波(此时增益也不宜过大,差不多够用就行了)。至于“TTL信号”只要限压一下就行了。

网友B:
过零检测电路

网友C:
楼上的图是什么原理?

正反输入端都接输入,似乎那个10uF的电容起关键作用。

网友B:
临时想的一个电路,谁愿意做个实验?

电容是旁路交流信号的。
1M的电阻提供一个小门限,并使静态时输出为0。
灵敏度取决于1M电阻与10K电阻的比例。

网友C:
我来

电路图

网友C:
仿真结果

awey 试乎不行,"灵敏度取决于1M电阻与10K电阻的比例"怎么讲?

网友B:
不会那么离谱吧?

Vin=0.3V Freq=2KHz 再试试。

网友B:
平生第一次用电路仿真软件,简直是折磨自己,晕死了!!

输入1KHz,100mV,TL082

网友B:
用5V供电,LM324输出居然有1000多V,仿真软件有这么弱智?

改成TL082,好了!?

网友C:
我用orCAD,咋就仿真不出来呢?

我把原图中的正弦输入信号也换成了1KHz,100mV,也把OP-07也换成了TL082,我也是在学用orCAD.

楼主:
OP07很烂的~
换成27或者TL082试一下~

楼主:
亲爱的
你的运放放反了

楼主:
不行~TL082不行啊~
原理图有问题?

楼主:
awey用什么仿真的?
我用PSPICE仿不出来啊~
跟gaohq一个效果~
就是按你的图接出来的?

楼主:
回三楼

===========================================================
3楼: 个人观点
1、延时是必然的,任何运放都有延时,关键看你允许的延时有多久。
2、要延时尽可能的小,有几个方法。
a)使用微分电路,将相位提前。——此方法用于信号频率幅度稳定的情况。
b)使用高速运放做一级低增益的放大,再用高速运放整型成方波(此时增益也不宜过大,差不多够用就行了)。至于“TTL信号”只要限压一下就行了。
===========================================================
1、延时要求很高,能够保证2K-8K输入信号下延时在1us以内
2、这个输入信号就是对包络的微分的结果——其实就是求那个包络的峰值点,微分然后过零检,进单片机中断
请问是先对输入放大整形吗?这样正弦转方波势必已经带入了时间误差了啊
3、请教一下限压的方法

谢谢!

网友B:
临时下了一个Multisim7

从来没用过电路仿真,感觉得比较弱智。

网友C:
在15楼的提醒下

改了电路,但还是一样的,究竟是仿真软件的问题还是我电路不对?

网友C:
仿真结果

楼主:
使用LM393

换成专门的比较器LM393
电路还算比较简单
基本一个效果——2K下过零检

哎,不过要接入后面单片机产生中断还是麻烦啊,虽然过零检电路刚好交叉过零点,但是产生电平依然不算太陡,也就是说产生中断同样需要时间,同样也是误差啊

楼主:
斑竹啊
麻烦你把multisim下的电路图顺便一贴啊
PSPICE下面做不出来哇

网友B:
电路就是我画的那个

1M的电阻换成了10M的。

网友D:
用LM324,可以的

用LM324,可以的

网友C:
不再相信PSP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