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辐射高温计

楼主(2008-05-06):
现需用一个高温辐射计,响应速度小于15μs,输出?各位哪位知道帮帮忙吧,急用!

网友A:
15uS不可能做到

楼主:
那要怎样测量64khz的温度信号?

网友A:
没见过什么物体温度变化能有这么快的

网友B:
温度变化这么快

爆炸?

楼主:
是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表面的温度

楼主:
涡轮转速2khz,其上有32个叶片,要测每个叶片的温度

网友A:
只要测平均值就可以了

转速再快,温度变化也是缓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