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压力传感器温度补偿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8-05-06):
(无正文)

楼主:
模拟电路实现

网友A:
温度测试芯片+软件补偿

网友B:
很简单

首先,你要知道压力传感器的原理,是通过受力变化而产生了电压!但是当温度变化范围较大时,因物理特性改变,所以他的灵敏度改变了,所以要你补偿!!方法当然是通过温控箱直接测出补偿值,通过软件校准。

楼主:
要是我现在只用模拟电路是否可以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