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奇怪的可能是地线的问题

楼主(2008-05-06):
如图,用PS(电源)给设备A供电,信号发生器(SG)为设备提供信号输入。
把SG的信号线和地线与设备连接好,然后接电源,但电源的地线(黑色)与设备的地连接时(此时还没有把电源的电源线与设备相连),电源电压下降,出现电源短路的状态。  但把电源与信号发生器的交流插头分开(不插在同一插板上时,这种状况消失。但第二天又有同样状况出现,再换插板,情况又解决。在使用的不同的设备时也有此现象发生。请高手们看看,会是哪里的毛病。我只觉得是“地”的问题,但想不清楚。 怀疑问题在电源身上因为有时用示波器测试时,探头的地线一接也有这种状态出现。

楼主:
具体电路

网友A:
信号地,跟电源地(其实为保护地)待测设备线路上要隔离

不隔离的话,就会这样。

网友B:
电源的正端与外壳相连了?

楼主:
谢谢,请再指点一下

我测了一下,我的电源的外壳与它的直流输出的地以及他的交流输入的三脚插座的地是连在一起的,这样做合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