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图中R5有什么作用?不要可以吗?

楼主(2008-05-06):
请问各位高手图中R5有什么作用?不要可以吗?

楼主:
图传不上 郁闷

楼主:
终于穿上去了,请各位高手指点以下!

楼主:
-VS接的是-5V!

R5能否不要?

网友A:
两边的压差降落在R5上,不要不可以

网友B:
负载。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C:
R5是静态负载之一

不要没有多太的影响,要的作用能今电路稳定一些。

网友D:
必须要

不可以不要试试,你的输入估计是正弦波,想得到的输出是TTL的方波,如果是TTL方波输出,如果不要R5,那么你的TTL方波就接到-5V上了。

网友E:
看我的仿真

楼主:
12楼

我要是不要断开那里呢?

网友F:
必须要!

LZ看一下,如果不要的话,输出不就一直是-5V了吗?还有变化吗?

网友G:
这个叫做下拉电阻。使输出能够产生-5V的电压。

楼主:
不要肯定要把那里断开啊1

网友H:

  不可以不要,此电阻为电流检测电阻,与运放+端进行比较.

网友I:
同意OO说的!

网友J:
13楼的仿真有意思,呵呵。。。

这个电路很奇怪,加个二极管,又接个下拉,限制吸电流?

网友K:
下拉电阻, 必须要

否则开路输出可能处于"漂浮"状态

网友C:
R5可不要.....................

     电阻可以不要的,不要了那当然要断开和-V的点,..说白了,那是个1:1缓冲器来的.要电阻会让电稳定一点.不要的话也没有多大的变化,不信你们试试.....电阻还有一个作用,参考点,即LM258的负IN端的参考点,但是我看这个电路不是着重这个作用,所以电阻R5可不要.

网友L:
要的效果好些

00说的对
要就相当于-5V下拉电阻
不要也行,但是要断开

网友M:
若是下拉的意思

若是下拉的意思,为什么不用上拉呢
我觉得r5左端接地好

网友N:
R5有什么作用

R5要不要不能孤立来看,这取决与OUT0接什么样的负载。

网友K:
如 awey 所说

应该把负载接的东西跟 R5 一起考虑
如果负载的输入端是通过某个电阻接到某个电压, 那么首先用诺顿/戴维南定理把它等效为 电阻 + 电压/电流源

下面只考虑这个等效情况

如果想实现类似"理想二极管"(精密半波整流)之类的功能, 输出一定要通过一个电阻接到一个合适的电平上 (通常是某个中间电平)

如果输出通过电阻接负电源, 依然是跟随器功能, 二极管始终导通

如果输出通过电阻接到一个比较高的电压, 二极管截止, 运放输出负饱和

如果输出接高阻输入端(例如运放输入端), 而又没有通过任何电阻接到确定电压, 这时输出可能处于"悬浮"状态, 如果运放输入端流出一点电流(偏置电流), 也会把OUT0拉到某个较高电压, 二极管截止

……

所以要不要 R5,首先要看这个电路的目的

网友O:
哪个说的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