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隔离电路的实现

楼主(2008-05-07):
如下图,采用光耦对串口进行隔离。在串口协议中规定:当差分传输线的正端电压(RS422+)减去负端电压(RS422-)大于200mV时即表示数据1,小于200mV时即是数据0。请教高人:正常情况下这两根差分传输线上的压差为多少呢?如果仅有200mV的话,串入330欧姆的电阻就可能无法点亮光耦了。这个电路是否存在误传输的可能呢?

楼主:
路过留下脚印

大家发表点意见或认识也可以  欢迎大家指点

网友A:
RS422

对于RS-485/RS-422来说,当接收时,其A-B>=200mV时,认为"1",反之认为"0",当刚好处于200mV时,则会处于不定态,显然,是不希望处于不定态的,这是设计时需要考虑的。而在发送时,当输入DI为"1"时,则A端输出为高(电压为VCC),而B端输出为低(电压为GND),反之,DI为"0"时,则A端输出为低(电压为GND),而B端输出为高(电压为VCC)。所以,在当A、B输出时,除非带的负载过大,否则A-B=VCC-GND,或A-B=GND-VCC。

楼主:
泻放回路

这样的话,是否该在输入接收端加一个反向二极管,在输出0时为电路提供一个电流泻放回路。以保护光耦中的放光二极管。如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