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谁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08-05-07):
(无正文)

网友A:
一起讨论啊

不太清楚.起什么作用.
输入信号在C 和D被转化,在第8脚变成同极性信号.(高电平)
而输出则取决于Q1是如何道通了.
这样说不知道对不对,请高手指点.

楼主:
谢谢楼上的意见~

俺只能稍稍看懂第一级处理,后面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全波整流?

网友A:
回4楼

有点像 ...

网友C:
re:如果不对就当我瞎说

A 是放大
B 全波整流
C 还是放大
D 电压跟随 提高带载能力

C1应该是滤波  DisCh是静音控制!

网友D:
哈哈

为何不仿真一下

网友E:
原理

U3A放大
U3D,U3C精密整流放大电路
U3B、二极管,电容组成峰值采样电路
完成一次数据采集后,通过Q1对电容放电,准备采集第二次。

楼主:
awey厉害,说的是这么回事

麻烦请详细讲解及点评一下这个电路,让俺等菜鸟入一下们,谢谢~

网友E:
难点就是中间的精密整流电路

分析起来要费不少字,不难的,自己慢慢分析吧。
下面的十种精密整流电路:

网友C:
受教了,能不能具体说说每一种一般都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E:
都差不多,主要是输入阻抗的差异

网友C:
各自的特点

网友A:
awey兄弟高啊

小弟收获不小...

网友C:
想问一下:上面的那十个电路默认情况下是不是都是双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