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A/D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8-05-07):
图中模拟信号源附近的那个49.9欧的电阻到底有什么用?这样不是降低了整个系统的输入阻抗了吗?

网友A:
滤波

感觉应该是有滤波作用,显然会降低系统的输入阻抗。

网友B:
HF信号讲的阻抗匹配

信号源被认为是50欧姆,当反向端输入电阻比较大的时候,和49.9欧姆的并联得等效电阻为50欧姆。
注意AD8138的输入电阻不是499欧姆,和一般的反向放大器不同。

网友C:
HF信号讲的阻抗匹配

这个电阻做匹配的 因为 运放的输入是高阻 如果没有这个电阻的话 信号源的信号全部反射掉了

网友D:
HF信号?

难道这个个高频的信号吗

网友C:
难道只有 RF信号能反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