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低IF的光藕,我想检测220V60W的灯泡是否工作用

楼主(2008-05-12):
如题,我想在灯泡的一端串联一个5欧的电阻,取电阻两端的电压来检测灯泡是否工作,我用521不能完全导通,哪位能否推荐一个IF小一点的光藕为感.

网友A:
考虑加大光耦的上拉电阻,另外可以考虑加一个比较器

网友B:
灯泡是否工作?

看它亮没有啊?

楼主:
回3楼,是的只检测灯泡的亮与否就可以了

网友C:
不要这样接,相当危险,很容易烧光耦

两个普通二极管如4007之类串联,再反向并联一个普通二极管,光耦一次串联一个适当的电阻(约几十欧)与两个二极管同向并联。要改变光耦中电流,改变这个电阻。

网友B:
我曾经用过的,

380V的电.

网友D:
这贴怎么沉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E:
并不需要低IF

从灯泡的工作电流里分一点给光耦,还需要低IF?
不导通是因为分的电压不够

当然,最重要的是做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