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32可否由TL431供电??

楼主(2008-05-12):
(无正文)

网友A:
请问

要得到2.5V的电压直接有两个10K的电阻分压就得了,还要TL431干嘛呢?

网友A:
没人应,自己顶。

网友B:
两个电阻分压的稳定性远远不如TL431

图中接法不好。既然TL431不给其它芯片供电,可以将TL431的1脚3脚接在一起再经1k-2k电阻接5V,从TL431的1脚3脚得到2.5V稳定电压。

网友C:
顶6楼

6楼的建议很好,得到的2.5V相对会比较稳定。

楼主:
顶maychang,之前传的图就是这么接的

但有个问题:AD0832是5V供电的

网友D:
谁能解释一下TL431是用来干吗的

它能微调你通过电阻分压得到的2.5V????????????如果你分压得到的是3V,它也能微调3V?????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有个问题就是它怎么知道你的电阻是多少?????????

楼主:
这样做的目的:

来自电源的ARM_+5V是有纹波的(约5.1~5.3V),而ADC的电源和参考复用了,
∴希望VCC/REF稳在+5V。

查了下,8032的功耗15mw,即所需电流3ma即可
又查了下,TL431要正常工作,所需最小sink current是1ma,∴依KCL计算中间压差降落以产生电流的电阻。

希望电路尽量简单、成本尽量低

网友D:
复用?分时间段?

楼主:
电源和参考共用

网友D:
共用2.5还是5V?是你没说清楚还是我理解能力差

楼主:
呵呵

抱歉,应该是我没表达清楚。

ADC0832的VCC是+5V供电,
而VCC和REF共用一个引脚,所以Vref也应该是+5V的。

并且希望这个+5V尽可能稳定,纹波小。

网友E:
就用TL431T行了`

TL431的输出电压是,取样电压+2.5V的和电压,如果负载重的话,就加级电流放大器,,,,,

网友F:
问题来了

抱歉,应该是我没表达清楚。

ADC0832的VCC是+5V供电,
而VCC和REF共用一个引脚,所以Vref也应该是+5V的。

并且希望这个+5V尽可能稳定,纹波小。

* - 本贴最后修改时间:2008-5-14 13:14:39 修改者:sublater

按这个说法,上面的电路图VCC输入只有2.5V啊!
出问题了吧

楼主:
抱歉

to langman:
一时冲动将两个电阻中点接入了VCC,图已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