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差动放大测量400v交流电压

楼主(2008-05-13):
大家好!
想用差动放大电路测量400v的交流电压,信号用来做功率测量用,网上没有找到相关信息。请教:是否用简单的比例放大就能够测量(OP:TL074),误差要求精度0.5%

谢谢

网友A:
ad629

ad629

网友B:
找个万用表电路图看看...电压这么高,还放大?

网友C:
400V交流电源内阻非常低

根本不必放大,降压就是了。
为安全起见,最好加个小电压互感器隔离。

楼主:
表达错误。

谢谢大家回复。
是想用比例运放降压,400v降到4v,那想顺便问问选择哪类的降压电路,这么大电压确实在考虑安全问题,谢谢5楼的建议。但是这个电压测量出来接乘法器用于功率测量,加隔离变压器造成电压相角的变化,使功率测量不准确,需要再加相角补偿电路,这样的话和直接用电压互感器降压再补偿有何区别?谢谢指教。

网友C:
电压互感器的精度等级包括相位误差在内

角差允许多少,是有标准的。你应该先提出角差要求,根据你的要求选择电压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