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电路和双积分电路的设计问题

楼主(2008-05-14):
最近我需要设计一个积分电路和双积分电路,输入大概是1.5V左右的电压,
我以前模拟电路碰的很少,我想问下各位:
1,积分电路一般是用反相积分器呢,还是同相积分器,优缺点各有什么?
2,一般积分电路,双积分电路能做到多少精度?1%可以做到吗?
3,是不是积分电路需要正负电源?
4,哪位有用过积分电路的,能贴个图吗?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下载7135或7109或14433的datasheet看看

网友B:
op07

好像看到很多仪表上都用运放与单片机搭建的双积分VF转换电路做AD用
我也正准备用OP07来做,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