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258放大电流的问题

楼主(2008-05-19):
2mA的电流输入能否放大到500mA?

网友A:
。。。

看来楼主根本就不清楚运算放大器是什么东西

网友B:
电流放大

运算放大器不是这么用的,当然如果要使用电流放大也是可以的,最简单的就用三极管好了,可以做电流放大的。

网友C:
连三极管的作用都不知道,还敢跑来问呐

网友D:
找功率放大管吧。

网友E:
.....找个三极管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