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分析下这个缓启动电路

楼主(2008-05-20):
这是上电缓启动电路,作用是避免上电期间电流过大,这有一个问题:加上C2效果更好,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请LZ把仿真的结果图贴下好么?

网友B:
C2的作用

参考“密勒效应”,或“密勒电容”词条。
注意C2并联在G、D两极之间。

网友C:
mos管的引脚不对

网友A:
这个是P沟道的,电流从源极S到漏极D,没错。

网友C:
不好意思,是我记错了。

网友D:
查密勒效应得

密勒效应在此图中会将GD之间的电容放大hfe倍,也就是说GD之间的结电容放大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猜想C2是用来加速电容的放电的,,,盼望大侠有更详细的解释

网友E(2013-08-01):
学习了,电源缓启动
R1有什么用?

网友F:
加了C2还能缓启动?

网友G:
菜鸟  求指导  分析分析其中元器件的作用嘛  对我等菜鸟有好大的帮组的娃  辛苦啦   谢谢

网友H:
不加c2 增大c1 和r1 可以增大时间常数  减缓gs间的电压上升趋势。

网友I:
楼主电路有问题:
1.  R1为5欧姆,电流太大。
2.  C1为10nF,容量太小,软启动时间太短。变成“硬启动”了。
3.  D2在这里无用。

网友J:
1、流经R2的电流对电容C1充电,使得PMOS管栅极电位慢慢降低,漏极电流慢慢加大,输出电压(即C5两端电压)不断上升。
2、c2的作用:随着输出电压的不断上升,C2不断从流经R2的电流中分流来进行充电,这样就减少了对C1的充电电流,也就延长了充电时间。效果上相当于加大了C1的容量。但是,由于C2的存在,且C2右端的电位就是输出电位,所以对C2的充电是近似“线性”的,这样同样的容量下,比在C1位置时的软启动效果要好。
3、D2的作用:正常工作状态时是反向偏置的,近似等同于断开。但是当断电停止工作时,其作用是快速地对C1和C2放电,为下次工作作准备。
4、对于其参数,由于不知道用的场合的电流电压等参数,不好作评价。但就一般情况,感觉R1只有5Ω似乎有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