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RT显示器分辨率的问题

楼主(2008-05-21):
大家好,
我在做VGA接口的东西,但我想不明白这个问题:
就是比如一个17英寸的CRT,是不是一行最多有1024个点啊?
那么调节分辨率后,不管是480*640,还是800*600,都是全屏显示,
那行这是怎么实现的啊?一行480,800个像素点亮.
还有CRT里的电子枪扫描过程中,移动速度是一定的吗?
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A:
唉,你连基本的扫描原理都没搞清楚,还是先去看看书吧

比如;
先了解下行频、分辨率的概念吧...

网友B:
我的理解(有可能是错的);

我的理解(有可能是错的);

比如对面有一扇墙,每行由1024块砖头组成你手里有把AK47,假如你按住扳机,从第一块开始扫射到第1024块需要时间T.这个时候是1024个点

但是如果你在T时间内均匀的扣动扳机发出800个子弹,这个时候就有800个点.

因为时间都是一样的T,所以扫射的速度是匀速的.

1024块砖头就是物理分辨率
800个子弹孔就是信号分辨率

垂直方向也一样.

楼主:
谢谢 各位

哦,我看了很多资料了,就是不明白这一点.
现在我觉得,
和laoha说的差不多....
对于VGA控制的5个信号,
输出的HS,VS信号,可以控制CRT内部的振荡电路,从而控制电子枪的扫描,
比如都在VS=60Hz的时候,
640*480,枪的频率可能就是25M左右,800*600时为60M左右,
这些时钟频率只是用来给HS,VS计时的,也可能实际中工业标准就是这样的,
即由固定的HS,VS可得固定的电子枪扫描频率,所以在送VS,HS信号时,就按这些频率进行计算时间.
这样的话,800要比640时间短,要扫完一行(无论哪种分辨率都是全屏显示)的话,点数是固定的,
所以只能是电子枪的频率变快,那么频率慢的话,只能是打的点变稀疏了,这样图像就大了.
如下图,假如一屏一行只有10个点:
     X X X X X X X X X X
10Hz,! ! ! ! ! ! ! ! ! !
5Hz ,  !   !   !   !   !

各位指教啊,不知道这样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