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音量控制芯片PT2259的朋友吗、?

楼主(2008-05-22):
有大虾用过相似的芯片吗?

网友A:
玩过2253,2257

差别不太大

楼主:
它内部有两个通道,

我假如只对一个通道的衰减值修改,另外一个会改变吗、?
还有,它有一个功能是MUTE ON是不是在MUTER ON的时候就没有声音输出,MUTEROFF的时候有声音输出??
多谢,因为没有用过,所以想问仔细点,

网友A:
没用过2259

只记得2253和2259都是两个通道同步控制的,二者的区别,仅仅是前者键控、后者I2C

楼主:
2259就是I2C控制的

它的命令中有几个不同的命令,有同时控制两个通道的,有分开左右通道的,我不知道会不会在对一个通道修改时,另外一个通道会不会返回到一个随机值

网友B:
2259的通道选择

2259是可以同时控制两通道,也可以只控制其中的一个通道的;具体的选择,你可以参考他的datasheet,里面有很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