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开机延时保护电路的分析,谢谢!

楼主(2008-05-22):
图中的三极管Q2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Q2的作用是:

当输出直流成分低于-0.7V时,Q2导通,继电器吸合,保护喇叭。

电路中那个DW用得太失水准了。

网友B:
这样设计,不好

最好用电压比较器,稳定可靠。。。。。
最好用电压比较器,稳定可靠。。。。。
最好用电压比较器,稳定可靠。。。。。
最好用电压比较器,稳定可靠。。。。。
最好用电压比较器,稳定可靠。。。。。
固若金汤。。。。。。。。。
固若金汤。。。。。。。。。
固若金汤。。。。。。。。。
固若金汤。。。。。。。。。
固若金汤。。。。。。。。。

网友C:
通请问一下

当输出直流成分低于-0.7V时,Q2导通,那么请问一下,Q2导通的电流回路在哪里?

网友D:
高手来好好分析一下吧

网友E:
顶一下6楼的!

我认为分析的比较专业到位!
补充一点:
DW正是为了解决上电延时功能缺陷一而设置的!
另:
图中有两个R5

网友A:
电路中那个DW用得太失水准

稳压管避免串在三极管的基极使用,更不能串在达林顿管前面。

看看稳压管的V-I特性就明白。

稳压管的标称稳压值一般是在电流5mA时测出来的。

网友E:
LS的意思是偏差会大?

网友A:
回szlfj

假设达林顿管的放大倍数是10000倍,继电器的吸合电流20mA,得出Ib=2uA,
你可以查查2uA时,6.8V稳压管的稳压值是多少?查不到可以做实验看看。

网友F:
awey,一个字:牛

网友E:
明白!

不过还有两点请考虑:
1,R5(10欧)反馈;
2,以下网址为功率继电器的规格
http://www.songsen.com/products/Power/HF13F(JQX-13F)_cn.pdf
此继电器为我原来公司常用的
额定线圈功率:0.9~1.1W,
额定电压:12V

相关链接:http://www.songsen.com/products/Power/HF13F(JQX-13F)_cn.pdf

网友G:
awey的意思是稳压二极管的反向漏电电流都可以使达林顿导通

是不是这样???

网友H:
re:8楼

re:8楼
实际上DW的使用位置并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那个R5(10欧)的位置。
在这个电路中,不要求精确的门限(甚至也不考虑温度的影响),要求延时继电器吸合时间2秒至5秒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特别感谢wolver!

网友I:
DW A 极至少应该加个对地电阻

有低电流型的稳压管,起码可以工作到 50uA 量级,凑合着用

网友E:
个人意见:

R5(10欧)的位置用的特别好,起负反馈作用

网友A:
对于这个电路,R5是多余的

这里需要负反馈吗?又不是线性放大电路。

来电正反馈还说得过去,正反馈可以使得继电器动作干脆点。

网友E:
请看8楼、10楼、12楼!

楼主:
赤铸、awey版主高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