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路中有好多的三极管.一共12只

楼主(2008-05-22):
一个电路中有好多的三极管.一共12只.都是NPN三极管.有一是集电极开路输出.有的是控制继电器.有的是信号输入反向.电流都不大30mA.电压不一样.有3V.有12V

有没有什么集成电路中有多个三极管吗?用非门电路不知道好不好

楼主:
集成三极管

非门应该不可以,因为三极管当开关在关的时候.集电极开路.但是非门输出是高或是低.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ULN2001---ULN2005.

网友B(2009-11-17):
建议lZ根据电路的具体功能选合适的集成IC就可以了,只要电源,驱动能力符合要求,就没有什么问题,找几个IC来试验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进来学习下了,不错

网友D:
电流都不大30mA.
这还不大? 12个就是360毫安,很大了。
要看你的管子工作在什么状态,是不是都是开关态,有没有工作在线性区的。然后用对应的IC代替。

网友E:
奇怪,这贴怎么也加酷?

而且,不要挖坟啊~~~~~~~~~~~~~

网友F:
RE:2楼

大把OC输出的型号, 如74/54HC16

网友G:
我也不理解这个贴子为什么要加酷。

网友H:
用多个三极管做与非门估计是成本考了。三极管多便宜。
与非门不便宜吧

网友I:
hc06、uln2803,这些集成度高一些
三极管嘛,难免要有电阻的。。。

网友J:
从容错率以及温度特性考虑,三极管要好些,IC的话,一片烧了,很可能全部功能失效,三级管起分散作用

网友K:
这个酷,难道是系统自动给加的。。。。

网友F:
难道是皇亲国戚?

网友L:
没有看见啊。

网友M:
逻辑功能一样,“模拟”指标不一样,主要是输出能力、电源和输入电平的问题
IC:输出24mA的,电压≤3.3V/5V;
输出18V的,电流≤几mA,而且输入高电平 >5V (怎么跟前面电路接口?)
三极管:不需要电源,可以同时输出几十伏几百mA,输入电平不成问题
这里也许可以用集成的多只三极管(上面说的ULNxxxx),但集成的“非门”应该不行,OC的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