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该电路中的3个二极管。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08-05-26):
输入Uin为尖脉冲信号,图中3个二极管D1,D2,D3分别起什么作用?

网友A:
电路的作用是正输入可通过,负输入箝位在0V

网友B:
D2可否去掉?

网友C:
D2 是实现“负输入箝位在0V”的关键

倒是那个齐纳管可能有问题,不知信号速度几何?

网友B:
请教赤铸大侠

稳压二极管正向和普通二极管差别很大么?

楼主:
D1?D3?

输入大概在500~1M,该电路在正输入的时候没有箝位作用吗?D2的确是关键,D1,D3又起了什么作用?

网友C:
D3 已经钳位负输出了

可能需要稳压管钳位的是R3左端电平
而且这里需要稳压管钳位的电压不会超过3~4V,这个电压的稳压管性能很差
而且正输入时运放输出大概 -0.7V,即使用稳压管钳位(保护),A 极也应该接地
所以这里应该不是用稳压管的反向特性

至于正向特性,一般稳压管的结电容比普通二极管大很多,这里需要的应该是小结电容的快速二极管,除非有意利用结电容滤毛刺

网友C:
这个负向钳位,用肖特基二极管最简单。

这个钳位电路就是想利用那个二极管+运放构成的所谓“理想二极管”,把负电压彻底削掉。R3 应该比较大,正输入时对信号略有衰减。

但这种理想化的方案响应速度太慢,对高速信号实际上无效

除非要求特别高,-0.3V 都嫌太高,而且信号速度比较慢,这样干才有意义

网友C:
输入输入正尖峰很高,可能超过电源

那也同样用二极管限幅,二极管另一端接正电源
要求比较高就接个齐纳稳压电路

网友D:
re

帮忙到我那个帖子去看下啊

网友E:
用于钳位和去处波形

D1 作用是钳位保护
D2 D3是对正负脉冲作不同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