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WM+低通滤波电路为何会输出纹波大(内附图)??

楼主(2008-05-27):
图中运放为LM324N,C9,C10为103,C28为104
U3A,U3B,U3C组成PWM+RC有源低通滤波+同相比例的0-5V或0-10V的电压输出
U4A组成0-5V和4-20MA检测电路,思想是断开250欧姆电阻检测电压,接上250欧姆电阻检测电流

工作过程:OC3A来自M128的PWM输出,0-5V,频率是16KHZ,占空比是20%,经过两个二阶低通滤波器(实际是4阶了),在经过同相比例,RW2已经设为0了,所以U3B的8脚输出是比较好的直流1V(经过实测),纹波小于20MV。但是把这个输出接到下面的检测电路(U4A的3脚)问题就出现了

1.如果把250欧姆的跳线接上,也就是输入并上250欧姆,没有任何变化,输出(U3B的8脚)的直流还是非常好,纹波小于20MV,AD0处检测到1V的直流。
2.如果把250欧姆的跳线断开,输出(U3B的8脚输出),在1V的直流上叠加锯齿波,频率是134KHZ左右,幅度是+/-180MV,AD0处检测到1V叠加锯齿波的直流。

个人认为已经产生自激振荡了!!

请问:接与不接250欧姆为何会出现这种不同的结果??

谢谢!!

网友A:
运放用+-电源

可以用ICL7662,将电源->负的

正负电源时,运放工作的中心点就是地,单电源时一般+1/2 * 12V的中心偏置电压。

楼主:
谢谢,能分析一下我的电路的问题所在吗??

楼主:
我这个电路不能用+/-电源供电的,谢谢!!

网友A:
PWM:

频率越高越好
后面不需要那么多滤波电路,一般一个RC+跟随就可以
运放不好,不是RAIL TO RAIL的,低电平最多输出到1V附近

楼主:
实测接上250欧姆电阻,输出0.06V没有问题的。

楼主:
请帮忙分析一下,接不接250欧姆,到底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B:
自激通常与地线有很大关系

楼主:
我是铺铜,大面积接地的

网友A:
输出0.06V没有问题的,不代表动态范围

楼主:
谢谢,我只要直流,最快两分钟调整一次,要动态我就选集

网友C:
324单电源能够输出0.06V?

网友D:
要是把U4和R50同时断开会有什么现象?

网友A:
晕,俺的意思是:

12V单电源下,LM324输出<1V时,极其严重不准。所有运放输出接近+-电源的电压时都这样。RAIL型通过特殊处理,可以更接近这个极限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