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推荐一本比较好的集成运放手册

楼主(2008-05-27):
请问那本运放手册对集成运放的各类参数,比喻差模输入电阻、运放输出电阻、开环带宽增益等参数都有相应的介绍以及标注的?偶很需要这一本书,麻烦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书店里有的,去找找

上次看到过运放选型

网友B:
要这些指标的概念还是数据?

前者还是应该看教材
后者看厂家网站
运放手册很多,跟得上发展速度的很少

楼主:
回复主题:请高手们推荐一本比较好的集成运放手册

偶想要的是数据,谢谢了,麻烦推荐一下

网友C:
不是很懂,要这个干嘛

好的运放基本上去 www.national.com  去www.anolog.com 找好了。

网友D:
多泡书店、图书馆,最好是找厂家的应用选型手册

互联网时代要多上ic原厂网站,资料详细得你不可想象…

网友E(2013-09-02):
只是知道额厂家的数据没有用啊,必须知道参数的具体含义,才能做好运放选型。现在想学下,请教是怎么学好那些运放参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前者还是应该看教材后者看厂家网站运放手册很多,跟得上发展速度的很少

求方法去搞清运放的没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