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该自激电路是如何工作的(带图)

楼主(2008-05-27):
(无正文)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等了几天居然还是没人回答

网友A:
这个不难吧……

上面两个是正反馈绕组,使三极管分别迅速导通和截止。

楼主:
我想知道的一个问题是

三极管导通截止的频率是如何确定的

楼主:
算出来的值总是和实际相差比较大

按我的理解电路的工作频率应该是L1 L2 和换能器谐振时的静态电容和5n6的电容来决定,但是根据公式f=1/(2*3.14*(LC)^0.5)
算出来总会差个几k,不知道为什么
还是我没处理好 请大家再看看哦

网友B:
这个电路要准确的计算,估计就是请来清华的教授也没招`~~~

网友A:
呵呵,还有很多其它参数的啊。分布电感、分布电容等等

网友B:
对频率有影响的参数太多了,还有

三极管的开关参数、脉冲变压器的B-H曲线,LC参数,换能器的谐振频率与特性等等。

楼主:
测量得到频率是40k 计算得38k

这样的精度算不算失偏大?

网友A:
已经很好了。

网友C:
我们高中老师说误差100%到200%是正常的

网友D:
楼上的.

你高中老师说的这句话太偏激了.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