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电路,模拟地数字地分割,数字线走在模拟地上方的问题!

楼主(2008-05-27):
大家好,首先感谢您的关注
我在做一个才样板,用到4个4通道的AD芯片。
这样的板子避免不了,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分割。
所以出现两种情况:
1 AD芯片附近模拟地为主,这样会有少部分数据线在模拟地上方穿过
2 AD芯片附近以数字地为主,模拟信号到AD的输入信号就必须从模拟地跨越到数字地,然后接到AD上。

我不知道那种比较好,当然最好是 数字地上方都是数字信号,模拟地上方都是模拟信号,但是那样在我现在的PCB中是不可能的,我记得以前听说,数字信号不要走在模拟地上方,数字信号会对模拟地造成干扰。但是如果按方案2模拟信号走数字地上方,数字地以及数字部分的信号不一样会干扰模拟信号线么。
有点儿糊涂,望高手,能够给予详细解答,一语点醒梦中人。
无论您是否能够给予合理的解释,都将十分感谢您的关注,谢谢。

网友A:
要求有那么高吗?

如果要求很高,首先要正确选型
设计合理的ADC芯片管脚排列都考虑了布线需要,数模分开

不是所有数字信号都会有干扰,例如某些选通信号、电平信号,平常都是稳定电平,大不了加缓冲(甚至串个电阻),隔离一下。

另外,也不是所有有干扰的数字信号都会干扰采集结果,ADC 采的是离散的时间片段里的信号,只要保证在这些时间片段内没有干扰就可以了

说实话,有些常见的关于PCB的教导都有“洁癖”之嫌,要自己根据具体情况分析。水果上有农药之类,洗干净就行了,不然大家都别活了,呵呵

楼主:
感谢

您好,感谢您的回答,但是我们能把它做到更好,我们为什么不做到更好呢!
不然检测电路板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排除是不是底层没有分割好导致的采样结果有干扰,也不能排除是不是模拟地上走了数据线。我之前好像是再哪里看到说,模拟地上不要有数字信号经过,只是不敢确定是不是有这个说法,望知道的能够给予答复,非常感谢!感谢赤铸 。

网友B:
个人建议。

把4个AD同向排列一排。
以AD排中线为准,一边放数字地,一边放模拟地。
如果数字和模拟地没有在电源端共地的话,建议在AD排下面宽范围“单点接地”。

注意,所有数字信号在数字地一边布线,所有模拟信号在模拟地一边布线,不能交叉。

如果有从数字部分直接到模拟部分的信号,信号线必须从中间“单点接地”区的上方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