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线性光耦隔离(HCNR201)的用法?

楼主(2008-05-28):
(无正文)

楼主:
各位帮帮忙咯

各位帮帮忙咯。。。。。。THKS

网友A:
我记得那上面也有用三极管的吧。
用的好像是2N3904

用运放的也不难,很好实现的。

网友B:
线性光耦有两种

不想用运放,只能用器件本身线性化的光耦,如PC816A等,但是它由于发光二极管和光电三极管的特性,其线性范围很小而且很难调节,用运放反馈型的性能会好很多,而且参数调节也很简单的~~

网友C:
不怕贵就用隔离放大器ISO124

楼主:
谢谢

谢谢各位的建议。。。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