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122运放问题求助

楼主(2008-05-28):
我想使用仪表放大器INA122做一个放大电路,准备把0-2.5mV的直流电压放大1000倍。但是得到的结果不理想。因此我将增益调到200倍,发现仍然有问题,主要是:1.放大倍数不准确,比理想的输出大;2.输出的读数不稳定,有跳变。
因此我将运放的两个输入Vin+和Vin-都接地,结果发现输出端居然还有0.27V左右的电压。这让我很困惑,考虑是否是失调电压的问题。于是我考虑从输入端对负端电压进行补偿。但是一直输出端的读数总不稳定。我用示波器测了,发现输出里有干扰,同时我也测了芯片的接地端,也有相类似的波纹。我用的芯片电源是通过7805转过来的+5V电压。却不知为何在地端和输出都有波纹,想请高手们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放大直流小信号不能用单电源

楼主:
谢谢

谢谢楼上关注我的问题。是这样的,INA122是可以用单电源供电的,我也考虑过是否是这个原因,但TI的工程师也给我说INA122是可以单电源供电的仪表放大器。我自己也用双电源尝试过,发现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B(2013-01-23):
是不是没去耦呢?

网友C(2017-05-17):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没去耦呢?

想知道 lz 最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