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放大器的放大倍数(增益)和声音大小都用分贝来表示

楼主(2008-05-28):
比喻说,某一放大器增益为120dB,而声音的大小也用分贝来表示,这两者怎么都用同一表示了?

网友A:
这个说起来话长

这个要从物理学史说起,不过简单点说就大体是为了让某个数值空间得到压缩,并且对于某些物理敏感程度具有除数学意义。比如计算电磁波在自由空间的传播,如果用分贝计算就可以用加减法完成,如果用非对数数值的乘法来计算,恐怕一个衰减-120dB的链路就能把人算死。分析一个系统时,利用对数数值来进行计算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网友B:
因为数字太大了,类似于科学计数法

0多了的话就容易出错了,
一眼看不明白…

网友C:
要怪人的耳朵

线性放大器最早的应用,好像就是音频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