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有关输入电容)

楼主(2008-05-29):
我用小信号驱动MOS管,但是由于有输入电容存在,信号被改变了,
我想用个电阻并到G,S间,但小电阻就把输入电阻降下来,本来MOS是高阻输入的,
大电阻并上去效果不明显,另外并电阻就增加功耗,谁可以帮我看下这个问题怎么可以解决? 谢谢大家,请帮我 !

网友A:
换个GS电容小的管;或者增加一级缓冲电路。

网友B:
减少信号源内阻,增加驱动能力

楼主:
请教computer00

换个GS电容小的管;或者增加一级缓冲电路。

你说的这个增加一级电路是在哪加?
是在信号和MOS之间加?可是不论在哪加,MOS都有输入电容,
怎么样可以让MOS管随信号快速变换?信号频率在0.5khz,应该是低频

网友:
加一级电路把小信号转换成大信号 直到可以忽略输入电容的

网友:
我是猜电脑圈圈的

网友C:
加电阻是无效的,主要是减小驱动电路的输出阻抗

楼主:
减小驱动电路的输出阻抗

减小驱动电路的输出阻抗可以提高信号源的带负载能力,可是MOS是高阻输入,
应该对前级电流要求不大,那么减小驱动电路输出电阻的用意是啥?

网友C:
因为MOS管的输入电容一般比较大

MOS的高输入阻抗是针对直流的。

楼主:
请教awey

 如果信号源的输出电阻降低,通过电容的时候就不会被影响?
 我不太理解,我有两个问题:
 1: 那么是不是高频信号通过MOS的时候输入电容就对信号的影响小?因为电容 对高频信号阻抗小,可实际情况似乎是信号频率越高,输入电容对信号的影响越大,MOS的开关性能越差.
 2:就是输降低信号源的输出电阻,那么这个是用什么原理使信号通过MOS的时候输入电容影响小

  谢谢您帮我回答问题 !

网友D:
LZ:自己做一个简单的电路试一试,

一个电容串一个电阻,电容一端接地,电阻一端接信号源,自己分析一下中点对地的信号和电阻和电容和信号频率间的关系。

网友A:
频率越高,电容的容抗就越小。

楼主:
谢谢

提高信号源的驱动能力可以减小输入电容的原理是什么?
谁可以赐教下?

网友E:
是不是可以这样宏观的理解

电容阻抗也好,电阻也好,说白了都是阻呗,加大驱动能力应该能解决呗

网友F:
应该用专用的MOSFET驱动芯片

我最近也遇到了开关速度的问题。咱们交流交流。
我用的开关管是IRFP4242,输入电容达到7370pF,使用了MAX4420做实验(驱动2500pF时提供6A),效果不好,关断速度高达3us。
查到一款微芯的4452,可以提供12A@10000pF,但怎么也买不到。

你要找着告诉我啊!longtsuan@yahoo.com.cn

这是我根据掌握的资料的一些理解,请高手指点:
功率开关的速度约束于开关晶体管的输入电容Ciss,为了使晶体管导通或者截止,必须有一定电量的电荷(器件手册中的Qg指标)移到该寄生电容上或者移走,而这需要一定的时间,而此时间取决于能提供多大的供电电流。
器件开通和关断时的栅极供电电流的数值,等于栅极充电电荷除以上升时间或下降时间。我所关心的是关断时间,有:
I gate charge= Qg/tfall;
我选用的开关MOSFET IRFP4242PbF指标:
Ciss = 7370pF,Qg = 247nC,tfall = 48ns
I gate charge = 247nC/48ns = 5.2A,因此需要这样一个MOSFET驱动器:在驱动7370pF的电容时能够提供5.2A的源电流或者沉电流。
    此部分参考《功率电子学》(J. Michael Jacob),其“MOSFET 开关驱动器”一节讲解了提高开关速度的原理及方法。

网友G:
加个mos驱动器

网友H:
弱弱的问一下

象以上的这些高手怎样学习的?通过怎样的方式使自己在模拟电路方面能成为真正的高手?你们在模拟电路领域里混多久了?
什么时候才能够达到象你们那样理解电路的深度呀?
高手的不吝赐教啊,分享你们的经验.
先向各位高手敬礼!!!!

楼主:
感谢longtsuan

驱动MOS管的专用集成电路我查了,
大家似乎常用IR2110,
本来我不想用专用集成电路的,
另外你说的《功率电子学》有电子版没?
可不可以发我一份?
yaowandaodu@yahoo.com.cn

网友F:
to renxiaolin

没有电子版,在图书馆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