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4-20MA的问题。。。有图

楼主(2008-05-29):
我准备用如下图所示的方法将4-20MA电流转换成0.5-2.5V的电压进行AD转换。。。我想问一下这里4-20MA电流在24.9欧的采样电阻两端上产生的的电压范围是多少???能不能符合单电源+5V供电的AD627的输入电压范围(我查资料AD627的输入电压范围大概是-0.1V-4V,不知对不对)???请各位指点一下,小弟新手。。。谢谢大家

网友A:
在24.9欧上的电压是电流×电阻

至于输出的范围,与那个REF的电压有关

楼主:
。。。

可能有我问题没有问清楚,我想问24.9欧的两端的电势是多少,?这个是不是要在-0.1V-4V的范围这内?是不是我没有把差分输入的概念搞清楚啊

网友A:
就是24.9欧两端的对地电压都必须在-0.1V-4V的范围内

楼主:
谢谢away

那24.9欧两端的对地电势是不是要根据前面产生4-20MA电流那边的电路来判断呢?一般的仪表的4-20MA电流输出用电阻采样后对地电势大概是多少呢?谢谢版主away的解答。。。

网友A:
如果是共地的,就由源断决定

如果不共地,在接收端可分别接个电阻到参考端(双电源时可接到地),以抑制共模干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