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电压比较电路处理完的信号是什么样的了.

楼主(2008-05-29):
这个电路是个信号处理电路.大家帮我来理解一下.谢谢!
输入是通过光电二极管接收到的脉冲信号,经过二级放大后到这里.只知道最后输出为方波了.但中间几个三极管不知作什么用的.

网友A:
看得很累

说说处理什么信号?

网友B:
就是,那么大张图片,放那么小一个图...浪费空间。

网友:
中间几个三极管

用来钳位的限制正反馈控制迟带比较器的。脉冲信号还原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