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电源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08-05-29):
数字电源VEE  CMOS电源VSS或VDD TTL电源VCC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他们和支流电源又有什么不同呢??
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菜鸟说下

Vcc Vee 对应TTL,即晶体管的集电极C和发射极E
Vss Vdd 对应CMOS 即MOS管的源极S合漏极D

他们都是要接到直流电源上的,一般Vcc Vss接电源正极,Vss Vdd接负极或地。

楼主:
问题出发点不同

这个我理解!只是我想知道他们到底本质上的不同是什么?
比如说能提供的功率大小啊,或者说电压最大幅值的大小等等!
谢谢!

网友B:
Vcc Vee 对应TTL,即晶体管的集电极C和发射极E
Vss Vdd 对应CMOS 即MOS管的源极S合漏极D

他们都是要接到直流电源上的,一般Vcc Vss接电源正极,Vss Vdd接负极或地
TTL和CMOS的电平不同
TTL电压是+5V和-5V
CMOS电压是+15v和-15v

网友C:
符号而已

芯片的管脚名有时还分这个,电路里就无所谓了,全 CMOS 器件的电路照样叫 VCC
你叫 +5V, +3.3V, +1.8V 也无所谓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